用外部中断捕获一方波,用tim输出相位差90度的波形是否可行?

楼主(2013-07-04):
硬件stm32f407
想根据一外部波形参生与其相位差90度的波形、
想法:把其输入波形的gpio口设置为外部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设置一个标志位,在主程序里读这个标志位,为真时延时开启tim的一路输出。(外部输入波形已知即周期和频率都已知道的情况。这个标志位只做一次运算)

网友A:
外部输入波形已知即周期和频率都已知道的情况, 不如用 PWM 输出, 双边沿方式, 过零点校准

网友B:
用某个TIMER的 input captuer + output compare 来做,应该挺容易

网友C:
个人觉得通过中断实现   应该不是很难    楼主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