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中DEBUG不能打开view-watch

楼主(2013-07-04):
本人刚刚接触PIC单片机,用的是MPLABv8.20版本,现在在做DEBUG调试的时候,想在view中用watch观察寄存器的值,但是怎么点击watch都打不开,而view中其它的都能打开,唯独watch不能打开,求各位大侠帮我这菜鸟解决下这个问题。谢谢啦

网友A:
换个新版本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版本的试一下

如果watch不能打开,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看自己定义的寄存器的值?

网友A:
用串口,或者用IO将下位机的状态返回出来

网友B:
应该换个版本再试试,目前最高版本8.91
还有其它几个窗口也可看到,但没有watch 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或者用IO将下位机的状态返回出来

还有就是将鼠标移到程序上的变量名称上会相应的现实寄存器的值,这个功能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或者用IO将下位机的状态返回出来

用下位机的外设,将运行中的数据返回出来,或者是体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换个版本再试试,目前最高版本8.91
还有其它几个窗口也可看到,但没有watch 方便:

恩,多谢。还有,问一个低级点的问题,debug里的reset如何理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多谢。还有,问一个低级点的问题,debug里的reset如何理解呢?

指的就是下位机复位,重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