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测量哪款AD转换芯片好点?

楼主(2013-07-04):
工业测量中,分辨率要达到稳定16位以上,采样率10kHz,大家有没有合适的ADC推荐,最好是Σ-Δ型的AD?
试了ADS1271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数据输出

网友A:
TI,AD官网一搜,很多合适的。

楼主:
没有找到

网友B:
是要求精度还是分辨率呢?两者不一样的。要求分辨率的场合一般都是测量动态信号,比如振动,可以用动态范围指标来衡量。要求精度的场合一般都是测量静态信号,比如重量,万用表。

网友C:
:lol不会搜索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