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通信协议IEC-61158-2中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废话不多说,小弟在研究Profibus现场总线中的Profibus-PA, 它的物理层符合IEC-61158-2,我手里有个PA的变送器,但是我没有耦合器,所以无法用主站去读它,我只想看看这个变送器的输出信号,于是我研究了好几天IEC-61158-2标准,上图:

可能大家没有接触过这类协议,我先大概交代一下,PA的现场设备是由总线来供电的,而之前提到的耦合器是PA的现场设备连接PLC主站的中介,也就是说耦合器给PA总线供电,一般为9~32V,也就是图中最左边的方框,而PA的现场设备就是图中的Device Under Test方框,最右边的框是终端电阻,PA的总线一般选用的终端电阻是100欧的。IEC-61158-2传输中采用的是曼彻斯特编码形式,在PA当中,信号是以10mA为基础电流,在基础电流的基础上+/- 9mA来传输信号的。
高潮来了,按我的理解,当我把pa设备连接到总线当中时(当多个设备时它们是并联在总线里),每个设备两端的电压应该都是总线提供的电压,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9~32V ,然后通过设备自身电流的变化影响总线中电流的变化,耦合器通过总线中电流的变化来获取信号。
问题来了,但是,在IEC-61158-2的协议文档中,是这么说的:上图!

意思是说,当把设备接入到总线当中时,第一张图中标示出来的电压信号Vd会变化,这个电压信号的跳变才是传输的信号,这让我十分摸不着头脑,这个Vd应该是总线中的供电电压啊,PA变送器怎么可能通过改变总线中的电压来向耦合器传输报文呢????
实在是闹不明白了,希望论坛中有做过类似传输协议的高手给小弟指点迷津,跪谢了!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清楚这个设备是恒流性质设备,恰巧我是干这个的,不是一两句能说明白的
它是通过改变自身恒流变化,在终端器和耦合器上产生交变信号电压。

网友B:
楼上多讲讲,,,我也学习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清楚这个设备是恒流性质设备,恰巧我是干这个的,不是一两句能说明白的
它是通过改变自身恒流 ...

您能在稍微多给我讲解一下吗?我的理解是,耦合器供电电压应该是DC 9~32V,现场仪表并联在总线中,主站通过改变总线电压,向每个设备发送报文,而从站通过改变自身电流,从而影响总线中的总电流,从而向主站发送报文,这个如何在终端器和耦合器上产生您所说的交变信号电压?希望您百忙中抽出点时间帮小弟解答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大家好,才看到消息,不太好说,上一次就没找到文档,这一次费好大劲终于找到了。一晃十年过去了,好怀念啊!发一份当年同事写**,你们先看一下!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C:
应该是说, 总线信号电流在终端电阻上产生了 Vd 电压信号, 总线终端是通过电压变化来间接知道电流的变化.

楼主(2013-08-22):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才看到消息,不太好说,上一次就没找到文档,这一次费好大劲终于找到了。一晃十年过去了,好怀念啊 ...

太谢谢您了,看完了这篇**收获很大,原来不像我想象的这么简单,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说, 总线信号电流在终端电阻上产生了 Vd 电压信号, 总线终端是通过电压变化来间接知道电流的变化. ...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电源供电不一般,在一般交流的时候是呈现低阻抗,为了给现场仪表供电,能量能有效传递,但是在信号频带内呈现高阻抗,这样才能在总线上产生足够幅度的电压信号。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多谢斑竹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