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module sys_in(rst,clk,sdi_in,frame_in
    );
input rst,clk;
input [19:0] sdi_in ;
output frame_in;

reg [19:0] idata_r0;
reg [19:0] idata_r1;
reg [19:0] idata_r2;
reg [19:0] idata_r3;
reg [19:0] idata_r4;

reg frame_in_r;
reg [10:0] line;
reg [11:0] point;

assign               frame_in =frame_in_r;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data_r0<= sdi_in;
                  idata_r1<= idata_r0;
                  idata_r2<= idata_r1;
                  idata_r3<= idata_r2;
                   idata_r4<= idata_r3;
   if (rst)
           begin
        idata_r0<=20'h00000;
                  idata_r1<=20'h00000;
                  idata_r2<=20'h00000;
                  idata_r3<=20'h00000;
                  idata_r4<=20'h00000;

        point       <= 12'h000;
                  line        <=11'b00000000000;
           end
   else
     begin
             if((idata_r4==20'hfffff)&&(idata_r3==20'h00000)&&(idata_r2==20'h00000)&&(idata_r1[6]==1))
               begin
                     line[10:0]<={sdi_in[5:2],idata_r0[8:2]};
                     point <= 12'h001;
                    end
                  else
                    point <=  point+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frame_in_r  <=0;
else if((line==11'h006) &&  (point ==2430) )
                         frame_in_r<=1'b1    ;
                 else if((line==11'h006)&&  (point ==2630)  )
           frame_in_r<=1'b0  ;
                           else
                                  frame_in_r<=frame_in_r;

end

endmodule

上面这段代码实现对输入流数据个数的计数 为什么下载板子调试用逻辑分析仪看是下面的情况

楼主:
额。。不会发图片。就是计数到7就直接跳到10,例如7跳到10  17跳到20 27跳到30

网友A:
仿真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图呢?

好诡异啊!我又写了一个更简单的计数模块,功能仿真竟然也是,从7直接跳到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诡异啊!我又写了一个更简单的计数模块,功能仿真竟然也是,从7直接跳到10 ...

什么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诡异啊!我又写了一个更简单的计数模块,功能仿真竟然也是,从7直接跳到10 ...

等猴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诡异啊!我又写了一个更简单的计数模块,功能仿真竟然也是,从7直接跳到10 ...

我知道你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诡异啊!我又写了一个更简单的计数模块,功能仿真竟然也是,从7直接跳到10 ...

你选择的用8进制显示了。哈哈

网友A:
修改成10进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

xilinx spartan6   会和芯片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成10进制就好了

写代码的时候用十进制表示?有影响吗?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xilinx spartan6   会和芯片有关吗

没有关系,不过你贴了代码,网友如果方便就会去写个测试demo,这时候就希望跟你所选用的芯片一样。

另外版主已经回答你了,你那个是数据进制显示的问题,你在逻辑分析里面改下显示就可以了。

我用modelsim仿真过你这个程序,没有你说的情况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代码的时候用十进制表示?有影响吗?不是很清楚

不是,在工具上选择用10进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关系,不过你贴了代码,网友如果方便就会去写个测试demo,这时候就希望跟你所选用的芯片一样。

另外版 ...

;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的用8进制显示了。哈哈

:L还真是  没看进制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关系,不过你贴了代码,网友如果方便就会去写个测试demo,这时候就希望跟你所选用的芯片一样。

另外版 ...

哈哈  我自己太马虎了 还纠结了一天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