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E从那里可以看出是A版还是B版

楼主(2013-07-04):
STC15F104E从那里可以看出是A版还是B版?I/O怎么设置成强下拉?先谢谢了

网友A:
晕。
104E只有A版,且已停产。104W才是C版(没B版),因部分资源不同,不能直接替换,需要修改程序。

默认“强”下拉,其余看数据手册即可设置。 :)

网友B:
只有A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