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程序在复位后为何还存在

楼主(2013-07-04):
把sdk中的elf文件和底层的vhdl文件整合成bit流后,通过assign new configure file的方法把bit流文件加载到FPGA中(程序应该没有烧写到片外flash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加载的程序在运行,如果我按芯片外部的reset按键,那按完按键后,新加载的程序会丢失吗,如果是arm,会丢失,但FPGA好像没有丢失,还是运行新加载的程序,而不是复位后,把flash中的程序导入进来,运行存在flash中的程序,为何?

楼主:
这种方式加载,见图。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

网友A:
关键看你复位管脚放在了什么位置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还在大叫~

楼主(2013-08-17):
结贴,给分(虽然猴哥说话不太中听:(,这种说话风格可不是技术支持的风格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