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

楼主(2013-07-04):
我用NE5532做精密整流,焊好后各参数与所给定相差不大(用的是10K,测得参数是9.8K)。最后测得波形不平齐(两个平齐的相互交替出现)。
求解各位大神!

网友A:
显然是你的精密整流正负半波增益不等。
某些精密整流电路,正负半波输入阻抗不同,这一点必须考虑。

网友B:
可以把固定电阻换成可调电阻,这样可以方便调整,我以前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你的精密整流正负半波增益不等。
某些精密整流电路,正负半波输入阻抗不同,这一点必须考虑。 ...

可以在详细点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在详细点不,谢谢!

先把你的精密整流电路贴出来吧。精密整流电路至少有十几种,难道我一个一个说?

楼主:
他的那个输出波形,是高低不平齐的两列馒头波,交替出现,并不是仿真的平齐的馒头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密整流
他的那个输出波形,是高低不平齐的两列馒头波,交替出现,并不是仿真的平齐的馒头波。
...

检查R1和R2是否严格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R1和R2是否严格相等。

你好!
    非常感谢您的技术支持,我现在可以对1V一下的小信号进行整流了,但是到了2点几伏就会出现失真,也是交替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非常感谢您的技术支持,我现在可以对1V一下的小信号进行整流了,但是到了2点几伏就会出现失真 ...

某些厂家生产的NE5532两输入端之间有反并联的两支二极管,有些厂家生产的没有这两支二极管。注意你用的NE5532是哪个厂生产的。

网友C:
用这种电路结构不是浪费2个二极管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这种电路结构不是浪费2个二极管么?

这种电路,要求匹配的电阻少,只有R1R2要求匹配。

网友A:
此电路也只需要两支匹配电阻,但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输入阻抗不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要求匹配的电阻少,只有R1R2要求匹配。

2%的误差会造成什么问题?
估计肉眼看不出来波形失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的误差会造成什么问题?
估计肉眼看不出来波形失真。

2%电阻误差,差不多就是2%增益误差。
2%在示波器上用肉眼是看不出来,但用游标可以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