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伤不起啊!

楼主(2013-07-04):
14寸的本本,win7 x86 + 2G内存,感觉带不起Altium Designer13啊!!!老卡顿的,伤不起啊~,亲们,你们的笔记本用的是什么PCB layout软件啊?想试试PADS看,哎,不知道好不好上手

网友A:
AD09  很够用

网友B:
AD系列又大又蠢,pads和allegro这些专业软件反而对系统要求极低。

pads和allegro旧版本还行,新版本也不是省油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系列又大又蠢,pads和allegro这些专业软件反而对系统要求极低。

元件一多,层数上来了,动一个元件AD都刷新大半天!你不觉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系列又大又蠢,pads和allegro这些专业软件反而对系统要求极低。

是啊,AD开启就自带运行一大堆用不着的组件。。。内存都吃完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元件一多,层数上来了,动一个元件AD都刷新大半天!你不觉的么??

你修改分辨率,改成最低 就好很多

网友D:
要学会根据需要配置AD,电脑配置低的话,很多功能就关掉吧,比如在线DRC之类的……
速度会提高不少的。

网友:
我的电脑只要开AD 都会被累死,而pads和cadence没有一点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