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吗 ?

楼主(2013-07-04):
:D各位老师晚上好  我想在问个问题
单片机中可以这样理解吗

程序ROM是一张设计坑道的白纸 PC指针从自己选择的单元开始挖迷宫水道
数据RAM是一张临时坑道白纸  只要雨点下来 都会按照挖好的小道流动
而P0 P1 P2 P3 是坑道口 程序设计在好 不去接口 程序没用

我知道单片的存储空间 还有引脚的单元地址  我这样理解它的工作过程 大致对吗:lol:victory: 再次麻烦大家啦`` 谢谢    是不是任何程序都离不开P0 1 2 3设置来实现呢 RAM就是一个攒存地  是吧

网友A:
差不多是这样吧。P0 1 2 3是单片机控制外围设备,或者从外围电路采集数据的窗口

网友B:
还有这样的比喻的, 高深的理论平民化. 要表扬一下楼主.
但这样的比喻很不确切.

网友C:
我以前是这样记他们的,RAM就是内存,ROM就是硬盘,RAM小,ROM大!虽然不准确,但至少没有把他们弄混!

网友D:
很形象的比喻,我是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