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用595连接数码管,如何编程序,很茫然,求帮助。

楼主(2013-07-04):
ATmega128,用595连接数码管,如何编程序?

网友A:
这个百度里面一搜,程序应该一大把

网友B:
ATmega128,编程控制 595 连接数码管, 非常方便.
配置一下 SPI 口, 就只要写 SPI 数据寄存器就行了.
也不用控制 E.

网友C:
程序可以给一个参考的  但是你也要自己改一下

网友C:
配置文件
#ifndef HC595_CONFIG_H_
#define HC595_CONFIG_H_

#define HC595_PORT                PORTC
#define HC595_DDR                DDRC
#define HC595_CLOCK                BIT1
#define HC595_CS                BIT0
#define HC595_MOSI                BIT2

#endif /* HC595_CONFIG_H_ */

网友C:
HC595函数头文件
#ifndef HC595_H_
#define HC595_H_

//宏定义
#define HC595_SELECT                CLRBIT(HC595_PORT,HC595_CS);SETBIT(HC595_PORT,HC595_CS);CLRBIT(HC595_PORT,HC595_CS)
#define HC595_UNSELECT                CLRBIT(HC595_PORT,HC595_CS)
#define HC595_SET_CLOCK         SETBIT(HC595_PORT,HC595_CLOCK)
#define HC595_CLR_CLOCK                CLRBIT(HC595_PORT,HC595_CLOCK)
#define HC595_SET_MOSI                SETBIT(HC595_PORT,HC595_MOSI)
#define HC595_CLR_MOSI                CLRBIT(HC595_PORT,HC595_MOSI)

//函数原型声明
void HC595_Init(void);
void HC595_WriteByte(uint8 u8_Byte);

#endif /* HC595_H_ */

网友C:
HC595函数
#if EXTERNAL_MODULE_HC595_MODE!=0

void HC595_Init(void)
{
        SETBIT(HC595_DDR,HC595_CLOCK);
        SETBIT(HC595_DDR,HC595_CS);
        SETBIT(HC595_DDR,HC595_MOSI);
        HC595_UNSELECT;
        HC595_SET_CLOCK;
}

void HC595_WriteByte(uint8 u8_Byte)
{
        uint8 i, j;

        for(i=0; i<8; i++)
        {
                if(CHKBIT(u8_Byte, 0x80 >> i))
                {
                        HC595_SET_MOSI;
                }
                else
                {
                        HC595_CLR_MOSI;
                }
                HC595_CLR_CLOCK;
                for(j = 0; j <= 10; j++);
                HC595_SET_CLOCK;
                for(j = 0; j <= 10; j++);
        }
        HC595_SET_CLOCK;
}

#endif

网友C:
你具体参考  对照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楼主:
关键是PB4——PB7是位选,比如我想让第一个数码管亮PB7如何设置?段选数据从什么地方输入,段选没有直接和单片机相连???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具体参考  对照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关键是PB4——PB7是位选,比如我想让第一个数码管亮PB7如何设置?段选数据从什么地方输入,段选没有直接和单片机相连???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ga128,编程控制 595 连接数码管, 非常方便.
配置一下 SPI 口, 就只要写 SPI 数据寄存器就行了.
也不 ...

如果不配置 SPI 口,又应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ga128,编程控制 595 连接数码管, 非常方便.
配置一下 SPI 口, 就只要写 SPI 数据寄存器就行了.
也不 ...

如果不配置 SPI 口,应该怎么操作?请详细讲解,本人是菜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PB4——PB7是位选,比如我想让第一个数码管亮PB7如何设置?段选数据从什么地方输入,段选没有直接 ...

自己想  这都要我教你的话  建议你可以转行不做开发了   仔细分析原理图  肯定会明白

网友B:
你参考 595 的数据手册, 根据时序要求配置 SPI 口嘛.
新人, 首先要学会动脑子, 可不要学伸手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配置 SPI 口,应该怎么操作?请详细讲解,本人是菜鸟

SPI初始化 是必须的,这就相当于修桥,不修桥你飞过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 595 的数据手册, 根据时序要求配置 SPI 口嘛.
新人, 首先要学会动脑子, 可不要学伸手党! ...

谢谢你,本来我就给这个问题放下了,不去管它了。但是今天我又静下心看了看,我下了595的数据手册,对照着原理图,自己编写了一个小程序,居然成功了,很高兴。
以后不会再遇到问题就发帖,自己要先学会动脑子。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 595 的数据手册, 根据时序要求配置 SPI 口嘛.
新人, 首先要学会动脑子, 可不要学伸手党! ...

我没有用SPI,还是直接操作IO,SPI也行

网友B:
直接操作IO,SPI也行,
是的. 如果你不嫌麻烦, 也不怕软件效率降低的话.
不过本人不建议软件 IO 操作来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SPI,还是直接操作IO,SPI也行

软件IO的会慢一点  但是程序的移植性好一点  硬件SPI速度很快  但是移植性差了很多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你自己取舍

网友E:
贴两个AVR单片机128  74HC595的数码管程序 给你参考  一个是4位数码管循环显示0-F  另外一个是秒表
#include<iom12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ragma data:code
const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void)
{
         uint i;
           for(i=0;i<65000;i++);
}

void main()
{
int k=4,j=0;
DDRA=0xFF;
DDRC=0xFF;
PORTC=0xFF;
while(1)
{
   for(k=4;k<8;k++)
    {
         if(j>=16)
         j=0;
     PORTA=table[j];
     PORTC=~BIT(k);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j++;
    }

}

}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15
uint num = 0;
#pragma data:code
const uchar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const uchar wei[]={0x7f,0xbf,0xdf,0xef};

void DelayMs(uint i)
{
    while(i--)
    {
            uint j;
        for(j=1;j<=613;j++);
    }
}
void show(uchar j,uchar k)
{
         PORTA = duan[j];
         PORTC = wei[k];
         if(k==2)
         {
          PORTA = duan[j]&(~BIT(7));
         }
         if(k==0&&(num%2==0))
         {
          PORTA = duan[j]&(~BIT(7));
         }
}
void main()
{
         uint i,j;
         DDRA = 0xff;   //数码管段选
         DDRC = 0xff;   //位选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4;//256分频
         TCNT1H=0X48;
         TCNT1L=0XE4;//计数寄存器
         TIMSK|=BIT(2);//中断屏蔽寄存器
         SEI();//开启总中断

         while(1)
         {
             show(num%60%10,0);
                 DelayMs(2);
                 show(num%60/10,1);
                 DelayMs(2);
                 show(num/60%10,2);
                 DelayMs(2);
                 show(num/600,3);
                 DelayMs(2);
         }
}

void timer1(void)
{
         TCNT1H=0X48;
         TCNT1L=0XE4;
         num++;
         if(num==3600)
           num=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