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程序编译问题

楼主(2013-07-04):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DSP28x_usDelay D:\\lab\\115program\\pcu\\ARINC429\\Debug\\DSP281x_Adc.obj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ebug/ARINC429.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在编译时出现了这个错误,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网友A:
这问题也说不好  代码可以上传上来不

网友B(2013-08-24):
请教楼主,你上面提到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能否分享一下。我也遇到了,查了半天没找到原因。还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B:
我的刚解决了。可能是这个函数“_DSP28x_usDelay”没定义,但你用到了,或者和这个函数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