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bit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7-04):
bit 和sbit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bit —— (位)类型
sbit —— 命名具体位(通常是特殊寄存器中的位),当然其类型是位。

网友B:
sbit= special  bit   // 特殊功能寄存器(special  R )中的位。

区别大了。

网友C:
sbit 的s 原来是special的意思

网友D:
sbit定义的是亲兄弟
bit定义是堂兄弟

网友E:
BIT定义的是可位寻址的位,SBIT定义的是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

网友F:
楼上说错了吧

网友G:
sbit LED=P1^0;
bit flag;

楼主:
众说纷纭,我好好看看吧再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定义位变量用sbit比如
a.c里的sbit LED=P1^0;

声明为变量用bit比如
a.h里的bit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