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功能

楼主(2013-07-04):
LoadFile()有没有显示功能啊

网友A:
什么?看看你的代码

楼主:
void   CEzMrView::On_LOAD_MON()//下载监控程序
{
CString   strSaveDld   =   m_strDldFile;
m_strDldFile   =   theApp.m_strMonFileName;

                //m_strMonFileName是C:\\Cypress\\USB\\Target\\Monitor\\mon_ext_sio1_e0.hex

LoadFile(m_strDldFile);
m_strDldFile   =   strSaveDld;
}

网友B:
这是Cypress   USB测试程序中的一段代码吧

楼主:
是啊,这段代码执行我认为应该没有显示

楼主:
但是执行后屏幕有显示

网友C:
在LoadFile前加//

楼主:
这下确实不显示了

网友D:
网上的搜一下,看看到底loadfile是干什么的不就OK了。

楼主:
嗯,我搜一下

楼主:
搞定,结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定,结贴

lz结贴不要忘了给大家散分哦…………: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