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跪求:隔离电源EMC配置电路疑惑

楼主(2013-07-04):
各位大侠,
   在看隔离电源(5V输入正负5V输出--浮地),其推荐的EMC电路见附图。这是金升阳小功率输出隔离电源,其内部构造不知道。看图中加了LDM/C1/C2。注:途中-V0为浮地点。
   问题   1,LDM与C1为什么不是LC结构,而是CL结构,很多电路都是L在前,C在后,形成LC滤波?
             2,C2在这里链接GND与FGND,这样两者之间的电压差的交流分量通过C2来连通,这样两者之间骚扰就少了?
             3,万用表中好像也用类似的RC使内部的FGND链接大地。
               不知道以上两点是如何对EMC形成帮助的。
  这种电源第一次用,请各位大侠指导,谢谢啊!

楼主:
自己顶下,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嗯,这种用法,以本人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
仅此而已!

网友:
事实上,如果把LDM放到前面,那么很明显,这是不可以的!

网友A:
因为LDM较大,可能会产生振荡,这是RLC振荡电路的阻尼比问题。相信你不会不明白的。

网友A:
放到后面,当然可以起到通低频隔高频的作用,故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后面,当然可以起到通低频隔高频的作用,故无有问题!

大侠的意思是CL结构是为了防止电源的“反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种用法,以本人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
仅此而已!

这是金升阳官方资料中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的意思是CL结构是为了防止电源的“反射”电流?

的意思是RLC振荡电路,没有L可以,但没有RC 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LDM较大,可能会产生振荡,这是RLC振荡电路的阻尼比问题。相信你不会不明白的。 ...

多谢大侠,
   看了您的回帖了思考了许久,拿出电路分析来稍微翻了下LC振荡那节。发现其实LC振荡频率与LC滤波频率为平方根的关系。也就是引发的LC振荡频率要高于LC的滤波频率。
    问题越想越疑惑,呵呵。若LDM放前面为什么会引发LC振荡,而不是构成对前级电源的LC滤波呢?
    或许LDM放后面是和该电源的内部构造有关?用L和C来隔断对前级输入电源的影响?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何时利用LC滤波,何时又加入R来形成其阻尼系数呢?
    或者说LC振荡是始终存在的,但其消除系数取决于其中的R。或者说当LC引发的振荡频率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时忽略不计。
    此问题或者该再开一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看了您的回帖了思考了许久,拿出电路分析来稍微翻了下LC振荡那节。发现其实LC振荡频率与LC ...

RLC振荡电路,如果R很小,则振荡,因为输入电压的内阻可以很小的嘛,所以加入L只能增大振荡,你希望你等DCDC变换电源的输入电压在振荡吗?答案是否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C振荡电路,如果R很小,则振荡,因为输入电压的内阻可以很小的嘛,所以加入L只能增大振荡,你希望你等D ...

多谢大侠,
   您也挺夜猫啊,哈哈。
   有些疑惑啊,呵。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稳压源加入LC滤波后输出其品质都会降低,但很多稳压源,尤其是开关电源都注明如果想提高电源品质(纹波等),可加入LC结构。这个我有些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您也挺夜猫啊,哈哈。
   有些疑惑啊,呵。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稳压源加入LC滤波后输出其 ...

没啥可不理解的,ESR多少都有一点,的同时电容C很大,故一般问题不大。另外由于波纹成三角波状,所以相对于阶跃响应来说,振荡小多了。
所以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毕竟没有L振荡就几乎没有了。开关电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此时不能指望,完全去除波纹,只是大幅度减小波纹,毕竟前一级的波纹太大了。

网友B:
我只能说从输入往变换器看是cl,从变换器往输入看是lc,如变换器内有瓷片,clc。地地电容可降共模干扰。弱弱滴说一下,电感并电阻即可解决你担心的震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可不理解的,ESR多少都有一点,的同时电容C很大,故一般问题不大。另外由于波纹成三角波状,所以相对 ...

多谢大侠,
  此问题我再开一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从输入往变换器看是cl,从变换器往输入看是lc,如变换器内有瓷片,clc。地地电容可降共模干扰。弱 ...

多谢大侠,
从CLC的角度来说,这样形成π型滤波,应该有效。
地地电容指图中浮地到大地的电容?万用表或者其他设备的浮地有些都这么处理,也是出于共模干扰的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