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考研真题求助!共集放大电路h参数模型题,请大牛指点

楼主(2013-07-04):
共集放大电路如下图a所示,图b是它的小信号等效电路。求输入电阻Ri。

以下是解题过程,问题来了,为啥Re要并联上Rc啊!我怎么感觉不用并联呢?跪求大牛们解答!

网友A:
哈哈,居然考研都来了

网友B:
四不吻合,好像是胡乱拼凑的
图B无视图A中C3的存在(如2楼)——可惜2楼的式子不对头
解题过程错读图B擅并Rc(如楼主)——Rc疑为RL(或Rb2)之误
主题目说的“h参数”在哪儿,只见图B中有个“H点”

网友C:
谁给出的如第二幅图的解答?简直颠三倒四。
看来这些“考研真题”也有很多是忽悠。

网友D:
小型号等效图不对。。

网友E:
楼主不厚道,把原题中的“把C3断开”这句话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厚道,把原题中的“把C3断开”这句话丢了。

原来如此!
看来是楼主在忽悠,不是“考研真题”在忽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厚道,把原题中的“把C3断开”这句话丢了。

第二张图 中的Vi=[rbe + (1+β)(RC//RE)]Ib 应该是错的吧 和RC没有什么关系吧

对,输出电压及输入电阻与Rc都没有关系。

网友B:
2楼7楼,一眼就看出破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缺少C3的存在。Rin=Rb+β (Re//Rb1//Rb2) 。

不好意思,昨天发帖的时候太晚了,匆忙地写完了,等效电路确实是去掉C3后的,我忘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不吻合,好像是胡乱拼凑的
图B无视图A中C3的存在(如2楼)——可惜2楼的式子不对头
解题过程错读图B擅并R ...

等效电路确实是去掉C3后的,我忘声明了!看来答案错了,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给出的如第二幅图的解答?简直颠三倒四。
看来这些“考研真题”也有很多是忽悠。 ...

等效电路确实是去掉C3后的,我忘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厚道,把原题中的“把C3断开”这句话丢了。

就是这题啊,原来是答案搞错了,这本书是我刚刚买的,才看到这里,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去年的考研题就跟这题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
看来是楼主在忽悠,不是“考研真题”在忽悠。

这是考研题啊,从这本书上摘抄的!让我给发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题啊,原来是答案搞错了,这本书是我刚刚买的,才看到这里,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去年的考研题就跟 ...

还好吧。基本上就是套公式、解方程的事,规律性很强的。
不过出题者对考生了如指掌,会故意制造麻烦,以提高区分度,比如下图中的Vo=?为什么?

网友H:
输入电阻等于beta*(Re//Rb2//Rb1),仅此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输入电阻等于beta*(Re//Rb2//Rb1),仅此而已!

建议不具备直接看电路图写出最终表达式能力的情况下,老老实实画等效电路、列方程、求方程。

网友:
要么本人算对了,要么这本书说的不对,二者必居其一!
事实上,本人也是认为放大倍数近似为1,所以本人的算法应该没有问题!
不知道那本书的作者是怎么想的,这样简单的计算居然就那么给算错了!比较遗憾!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建议不具备直接看电路图写出最终表达式能力的情况下,老老实实画等效电路、列方程、求方程。 ...

虽然是这么说,但本人并没有见到你画等小电路和列求方程啊!

网友I:
你这是交流等效电路,交流中直流电源等效短路,VCC=GND这样Rc就下来了!

网友I:
我说交流等效电路咋这么别扭,C3加上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H:
事实上,这个电路的作者,不仅输入电阻不会算,而且对于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缺乏起码的了解,但凡有那么一点的理解,都不会把RC画上,以向人们证明其人是个怎么说呢。250欧姆电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虽然是这么说,但本人并没有见到你画等小电路和列求方程啊!

他这是考试,相信你明白畸形教育下,一个题目只能有一个答案的怪现象。

用自举的结论,确实可以得到你说的那个表达式(貌似前段时间大伙聊了好几天)。

平时估算没什么,只是现在误差有点大,弄不好批卷时结果算错。

随便拿个电路图,来验证你那个近似表达式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

图中管子的输入阻抗为4.5k,输出阻抗为500k,gm=0.04,想要beta自己换算。
可以算出,近似表达式得到的输入阻抗为>181*18.8k=3.4M.
而实际值Rin=3M.

估算没什么问题,考试的话可能结果不得分。

顺便让你看下,如果用管子的高频混合pi模型时,得到输入阻抗表达式,有多让人抓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这是考试,相信你明白畸形教育下,一个题目只能有一个答案的怪现象。

用自举的结论,确实可以得到你 ...

Ri = beta / Gm

网友:
没有问题的,beta=180,Ri=180*(22k//180k//470k)约为3.4M,就是这样的。

网友J:
[(B+1+RBE/RB)*(RB1//RB2//RE)+RBE]/(1+RBE/RB)
(1+gm*Rb')*Re'+Rb'
Rb'=rbe//Rb,Re'=Re//Rb1//Rb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吧。基本上就是套公式、解方程的事,规律性很强的。
不过出题者对考生了如指掌,会故意制造麻烦,以 ...

现在还没看到那里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事实上,这个电路的作者,不仅输入电阻不会算,而且对于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缺乏起码的了解,但凡有那么一点 ...

这个作者是陈大钦,就是和康华光一起编写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人,这是在模电课本中对Rc的解释,

反正我看别的教材,也从来没见过有Rc的,他们的世界弄不懂啊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也是昏昏然在射极输出器里写进了Rc!一样搞笑
Rc的存在只是减小最大输出电压摆幅,但根本起不到限流作用,这本书乱弹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这是考试,相信你明白畸形教育下,一个题目只能有一个答案的怪现象。

用自举的结论,确实可以得到你 ...

还是按部就班地写吧,写别的不给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作者是陈大钦,就是和康华光一起编写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人,这是在模电课本中对Rc的解释,

反 ...

如此说法证明作者的无知,事实上三极管的Vce最大的电压要大于电源电压才行。

楼主:
怎么没有结贴给分的选项呢?

网友C:
这样解释,完全有道理,毕竟学生不熟练,容易操作不慎损坏实验仪器设备。
但实际设计,一般不应该有这个电阻,除非是为了限制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厚道,把原题中的“把C3断开”这句话丢了。

第二问中密勒定理我知道,但是答案讲的看不懂啊,怎么等效的?能详细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问中密勒定理我知道,但是答案讲的看不懂啊,怎么等效的?能详细点吗? ...

你了解的那个米勒定理是狭义的,是关于米勒电容的。
他这里说的是广义的,是后人在米勒定理基础上扩展而成的。
不建议使用,米勒定理可能是所有定理中最难用、最容易出错的一个

具体例子见下面链接(师范和学院类的学校老师最喜欢写这种**了,跑老外书上抄抄就是自己的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64c7c23610661ed9ad51f3e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了解的那个米勒定理是狭义的,是关于米勒电容的。
他这里说的是广义的,是后人在米勒定理基础上扩展而 ...

看的很崩溃啊,考研题怎么会这么难?密勒定理在书中根本就没用过,也不是画的考点范围,这可怎么办?是不是还有其他做法啥的

网友B:
好像闻到一股幼稚的书墨味儿

36楼说得很到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的很崩溃啊,考研题怎么会这么难?密勒定理在书中根本就没用过,也不是画的考点范围,这可怎么办?是不 ...

不管它,放一边,不放心就强行硬记答案,也就两个。

不要在某点扣住不放,大局为重。根据自己弱点合理分配时间。
我当时是8月低回校开始复习的,数学一上投入了50%时间,英语30%,模电+数电+政治大约20%。
结果是电路花的时间少,但考的勉强算好的,因为压轴题不会(用三八译码器和少许门设计一2进制数值比较器),30分扣光,剩下的120分得110多。压轴题不卡就是140左右。
3门数学基础差,所以尽管花时间不少,但只得个100分左右。

所以俺的时间分配还算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它,放一边,不放心就强行硬记答案,也就两个。

不要在某点扣住不放,大局为重。根据自己弱点合理 ...

说的有道理,我上次都考怕了,这题直接蒙了,搞了半个小时没弄出来,其他题目也是各种变态,总是很失败,分数也很低,受限了,这不今年又来了,还特意买了这本书参考书,看到它就心里发毛,不知道今年难度怎么样……

网友J:
可以不用密勒定律的。

网友K:
各位大师,如果没有C3的话,输入电阻是不是就像图中的公式,只是把RC去掉就行了?
Ri=(Rb+Rb1//Rb2) // (rbe+(1+beta)Re)

论坛这两天咋啦,回个帖子从昨天折腾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各位大师,如果没有C3的话,输入电阻是不是就像图中的公式,只是把RC去掉就行了?
Ri=(Rb+Rb1//Rb2) // (rbe ...

是啊,前面各位已经说得很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