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关于STM32L152与KEIL4.7a

楼主(2013-07-04):
有没有用STM32L152的朋友?我今天收到开发板,想跑跑例程。用keil4.7a加Jlink下载程序,点击下载,会自动给JLink进行升级,升级后提示找不到cortex-M系列芯片。这是怎么回事,我对Jlink进行了几次固件升级还是不行。求高手指导

网友A:
keil 降低版本试试看,

网友B:
盗版jlink的固件升级现在还是有问题的,建议您改用盗版的ulink2,那个固件升级是比较完美的

网友C:
是啊,会出现这个情况,然后你就下载不了程序。必须把jlink重新刷固件

楼主:
感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这次算是把Jlink吃得差不多了,以后遇到问题也好解决了。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就好    不错   希望楼主   能够共享一下自己的解决方法     顶一个

楼主:
还是刷了几次固件。就解决了。

网友D:
降低编译器的版本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楼主   你试一试

网友D: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所以不敢确认

网友E:
这个固件不要升级,升级就砖了,还得刷回去~我当时遇到过,当时看网上一大神方法解决的,我找找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