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电路设计》中关于OP放大器一章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07-05):
最上面的为分立元件搭建的OP放大器,下图为试验用图
我按照上面靓图仿真,结果放大倍数是10倍(个人将射随器的R7 R8变更为1 ohm),但是如果在输出端接负载电阻较小时(如10 ohm时),输出波形失真

望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另外也想知道,使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OP放大器,如果在理想状态下,如何在输入差为0的时候,输出电路的电压为0v(也就是R7 R8中间的电位),电路该如何修改!

楼主:
图忘放了,补上

网友A:
如果在理想状态下,如何在输入差为0的时候,输出电路的电压为0v(也就是R7 R8中间的电位),电路该如何修改!

电路没有理想状态,所谓理想状态,都是省略或忽略某些因素。
所以该电路也不必修改。
要输入为零时输出也为零,只能手动调整。

楼主:
但是如果在输出端接负载电阻较小时(如10 ohm时),输出波形失真

怎样分析呢?

网友B:
什么样的失真,贴个图呀

楼主:
没接负载时,输入1v 1khz  输出10v

接40ohm负载 ,波形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接负载时,输入1v 1khz  输出10v

接40ohm负载 ,波形失真

这种切峰(切底)波形,一般是工作点设置不合适,不在负载线中点。

网友A:
二楼的图,是有些问题的,并非互补推挽电路。
再多说一句:我很不欣赏这本书《晶体管电路设计 铃木雅臣》,里面错误不少。

楼主:
为何射随电路受负载影响?

能分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切峰(切底)波形,一般是工作点设置不合适,不在负载线中点。

为何射随电路受负载影响?

能分析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射随电路受负载影响?

能分析下吗?

这个分析,和集电极输出电容耦合到负载是一样的,最好是使用晶体管集电极特性曲线族,简单明了,但作图相当麻烦,一时半会儿画不完。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半导体线路(放大、振荡、电源部分) 637页 10.5M》,里面有讲。但应注意:该书在分析交流负载线时,仅画出纵横轴,曲线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析,和集电极输出电容耦合到负载是一样的,最好是使用晶体管集电极特性曲线族,简单明了,但作图相 ...

这样我大概理解是什么意思了,当负载变重的时候,工作点的直流电位发生变化,使得差分输入增加了直流分量,从而使得输出增幅减少。

而另一方面由于不是完全的互补推挽电路,所以在负载一个范围了,出现半波的失真

想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要先解决静态工作点(也就是输出端直流分量很小),加个直流伺服电路试试看看先,看能不能解决受负载影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析,和集电极输出电容耦合到负载是一样的,最好是使用晶体管集电极特性曲线族,简单明了,但作图相 ...

这个能不能提供个运放使用分立元件制作的电路图呢?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我大概理解是什么意思了,当负载变重的时候,工作点的直流电位发生变化,使得差分输入增加了直流分量 ...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此图,当然不是互补推挽,Tr7好像是作为Tr6的负载使用的。
2楼图在原书哪一页?我看看再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能不能提供个运放使用分立元件制作的电路图呢?

多谢!

大部分运放都提供内部原理图。例如

网友C:
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当负载电阻较小时就需要比较大的集电极电流。故而需要比较大的基极电流。
当Tr5的集电极电流不足以供给Tr7的基极电流时,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失真。

网友B:
我亲眼看人在万用板上搭过这个电路,而且成功了,可以作为“运放”。
楼主为何在1楼说“结果放大倍数是10倍”,不知道这个10倍是开环的增益,还是楼主用这个电路外加了电阻构成的同相或者反相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是10。
要知道这个电路的开环增益是很大很大的,远远不止10倍。楼主说“结果放大倍数是10倍”,就让人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亲眼看人在万用板上搭过这个电路,而且成功了,可以作为“运放”。
楼主为何在1楼说“结果放大倍数是10倍 ...

用的当然是闭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当负载电阻较小时就需要比较大的集电极电流。故而需要比较大的基极电流。
当Tr5的集 ...

说的有理,我再修改看看,看能不能完全解释出现的各种失真现象。晚上空了做。

网友B:
运放不要求有很强的输出/吸入电流能力,这个电路作为“运放”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要有很强的电流能力可以参考一些分立元件功放电路的输出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此图,当然不是互补推挽,Tr7好像是作为Tr6的负载使用的。
2楼图在原书哪一页?我看 ...

书的第251页,同问,TR4 TR5,两个串联一起的三级管,如何计算两个的管压降为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二楼的图,是有些问题的,并非互补推挽电路。
再多说一句:我很不欣赏这本书《晶体管电路设计 铃木雅臣》, ...

不是吧。。刚入手这本书,觉得讲解的真不错的

此书为尽量减少难度,不仅不用数学分析,连电路分析也不用,只使用欧姆定律等。简单固然简单,但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易继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