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源电路中,稳压二极管(DZ2)的这种用法对吗?

楼主(2013-07-05):
在电源电路中,稳压二极管(DZ2)的这种用法对吗?如下图:
因U3(LM317)的输入为24V,输出为5V,电压差过大,发热厉害,为了降低压差,在LM317的前端串联稳压二极管DZ2(1N4736)。
请问,这样的接法有无问题?
谢谢!

网友A:
发热厉害换DC-DC。
接法没问题,但使用有没问题要看电流的大小。

网友B:
LM317发热厉害,你就把压力转给稳压管啊?有木有考虑稳压管的感受啊?自己算一下稳压管的功耗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

这是总工让如此画的。我也觉得有点怪,故发帖请教!
我也是想用DC/DC的,但总工说,电流小,DC/DC效率低。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C:
还是串个功率电阻省事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我也这样想过,建议下。

网友D:
不同的思路、有时能给人启发!…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