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单片机软解码(PT2262)的多任务处理

楼主(2013-07-05):
各位大虾们帮帮忙,俺要做一个用单片机软件解码无线发射芯片(PT2262,EV1527等)的项目,单片机这边任务挺多,要解码并键值分析处理,要输出PWM波(软件模拟的),还有2位动态扫描的数码管.可能最耗系统时间的是无线解码了,因为在没有按发射键的情况下,空中有很多杂波也要占用时间去处理分析(这一点红外的要好很多),这样会影响到其它任务的处理.我现在就不知道如何去分配系统时间,才能达到更好的发挥.解码这边要实时的检测,不能失码.PWM输出和数码管也要不停的刷新.请高手指点一下.拜谢!

网友A:
数码管,不采用扫描方式,使用164 595等
无线接收,选取好一点的接收头,基本没有杂波
按键,采用中断触发方式
PWM最好使用硬件方式

楼主:
硬件不能增加了,还采用的是义隆单片机,定时器和外中断只有一个,老板要节约的是成本.楼上的兄弟,没有杂波的接收头少有吧?都是超外差式的.或者介绍一款给我.

网友A:
杂波没有的,我没见过,但是杂波非常非常少的,我见过好几种
我们单位做的其中一款产品,就是红外定位(38K载波,硬件PWM),433接收,停车场那种,不停车刷卡,远距离的
有时更换用户产品,返回其它厂家的产品,这个过程中发现有杂波非常非常少的433接收头
我们的产品和你的要求有点类似,所以觉得,你硬不变动的情况下,很难完成这个功能,即使成了,运行起来,也不会那么流畅,迟钝,解码成功率低
重新规则一下这个设计吧

网友B:
硬件设计好的,软件问题解决一半,接收用定时中断,其它跑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