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CM接口问题(有点非常规)

楼主(2013-07-05):
大家好。我在一个应用中要用GPIO模拟PCM接口连接一个音频CODEC。该CODEC支持I2S和PCM接口。为了简单,我选用PCM接口来模拟。我给CODEC用有源晶体提供了一个MCLK。我的问题是:把左右通道数据读出后SCLK就不给了行不行?也就是说我用GPIO模拟LRCK,SCLK,sdata。由于我的CPU要有其它活要干,我想模拟到读取完毕有效数据后就不给SCLK了。也就是说每个周期我只给2n+1个SCLK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A:
理论上讲是行的,具体还要看你的这个音频CODEC是否支持这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