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断点调试,前辈们帮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3-07-05):
这图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看看这里的解决办法 能不能帮到你
https://bbs.21ic.com/icview-399681-1-1.html

楼主:
试过了  不管用啊 呵呵 谢谢了啊

网友A:
你的断点的位置好像没放对吧   有些地方是不能放置断点的
是软断点还是硬断点啊

楼主:
是仿真器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仿真器出了问题

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