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给摄像头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3-07-05):
用升压芯片做了一个1A的+12V输出,给一个150mA的摄像头供电,摄像头图像上总是感觉有纹波,用稳压电源测试,纹波几乎就看不到了。
自己的+12V输出并了330uF的电容,用LC滤波,都是有纹波,但是有效果。
用示波器测纹波,自己的+12V比稳压电压的小多了,连它的一半都不到,但是就是不如稳压电源的效果好。问了电源芯片的技术支持,也没什么招,发个帖子问问还应该考虑哪个方面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确定波纹是电源带给摄像头的吗?给摄像头供电后还到+12V吗?

网友B:
严重怀疑楼主的测试结果,升压的纹波比稳压电源小?

网友C:
示波器,AC档 看纹波

网友C:
另外给摄像头供电,要串个共模电感 2端并电容

网友D:
看到的纹波小不代表发射的干扰小,给升压电感罩个接地的 铁壳子或者铜皮壳子再看看效果,也可以试试把这个电感换成CD127/CD74之类屏蔽封装的电感。如果有效果可能是摄像头的抗EMI能力差,或者反过来说升压DCDC做的EMC欠佳:lol。

网友E:
纹波不仅仅要在意幅值,还要考量频率。
降低开关电源的纹波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强滤波并非主要的措施,还要注意采样回路和PCB布局、走线的合理设计,以及选择适当的储能电感。

网友F:
碰到难题了吧,遇到杂症了吧,嘿嘿

网友G:
六楼说到点了!…

网友G:
如果专业点:通过屏幕上的干扰形态可分析:上下走动横道干扰条…属低频干扰!50HZ…60HZ…和二、三次谐波!…
网玟状干扰波…接近视频或次谐波!…斜边干扰条边…接近行频或次谐波!…

网友H:
六楼正解,不一定非得是电源的干扰,波纹很有可能是电磁干扰仪器的。

网友I:
开关电源惹的祸,一般不换开关电源频率很难解决,一般根除要换几种dc-dc做兼容测试。

网友J:
用示波器测纹波,你是带载测试还是空载测试?

网友K:
你那个是开关电源的开关噪声引起的干扰,使图像产生了纹波。图像有个MHz级别的信号。你的12V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估计在几百KHz级别吧。

网友K:
或者达到了MHz级别,反正倍频后就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