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工控板,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楼主(2013-07-05):
GCU  (1.57 MB )

顶层布线

顶层布线

GCU  (2.01 MB )

所有布线层

所有布线层

GCU  (1.25 MB )

电源层

电源层

GCU  (1.19 MB )

内部走线层

内部走线层

GCU  (1.08 MB )

地平面层2

地平面层2

GCU  (1.1 MB )

地平面层1

地平面层1

GCU  (973.76 KB )

底层丝印

底层丝印

GCU  (1.41 MB )

底层布线

底层布线

GCU 3D  (222.13 KB )

顶层3D效果

顶层3D效果

所有层

所有层

GCU 3D  (194.13 KB )

底层3D效果

底层3D效果

网友A:
只看到几张图片。可不可以上传附件啊!

网友B:
这活干的漂亮

网友C:
我只会简单的PROTEEL,画板子好需要耐心!

网友D:
貌似电源模块你没加共模哦

楼主:
是没有加共模,本来想加,不过板子空间有限,且通常情况下这个模块的应用中外部会有ACDC,所以索性就不加了。这个板子电源种类太多,大概9种电源吧,布局相当头疼。800*480TFT部分只做了网络长度的简单调整,没做等长,应该没啥问题吧?以太网部分差分对做了等长,和STM32的连接方式为RMII,数据线做了等长处理,不过接收和发送之间没有做等长,时钟信号也没和数据线的长度做匹配,不知道应用当中会不会有问题,大侠们是怎么处理这部分的?有必要的话我再调整一下。

网友E:
节约点4层应该也够用了

网友F:
楼主,能否发个PCB上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隔离

大侠指的是光耦下面平面层的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发个PCB上来学习下

额,我画的PCB都是已在市场上应用的产品,不方便拿出来,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节约点4层应该也够用了

是的,如果挤一挤的话,4层的确是可以,不过我们的板子都是手工焊接(量小,上机贴不划算),布局这块就不能太挤,而且我担心出问题,布线的时候会尽可能的给空间,LAYOUT的时候会尽量的按照规则来。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按照规则摸索着做,没人指点,对规则取舍的时候就有点胆小。所以这次才把这个板子拿上来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H:
要是自己布局的话,应该可以弄小一些吧。空荡荡的~怕不好焊接,焊盘一边留下焊接的地方就可以了,另一边挨着没关系

网友I:
图片。没劲。懒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