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开关电源使用时对地有感应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3-07-05):
1、测试开关电源时,输出负极对设备地之间有100V左右的感应电压正常吗?
2、为什么有的适配器有,有的没有?
3、产生这种现象的原理是什么?
4、有好的改善方法吗?

网友A:
都会有一点,可以用接地方式解决

网友B:
电容
接地

网友C:
接地就没有了

楼主:
能不能讲的再具体点?

楼主:
现在采用的清理机芯板的方法,感应电压就一点了。

网友D:
正常,感应电压

网友E(2020-02-04):
1、如果开关电源没有接保护地线,输出端对地的感应电压应该是110V(交流),因为通常电源滤波器的地线是接在零线和火线中间,电容分压,220/2=110V,由于绝缘电阻的影响,实际电压会在100V左右,属于正常现象
2、和电源适配器内部设计有关,有接地线&设计良好,可以控制到1V以下
3、选用设计良好的带接地线的开关电源,增加接地线(串接一个100K-1M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