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导gerber问题,丝印层偏移!!

楼主(2013-07-05):
各位,有没遇到过这样情况的:我有个PCB导gerber出来后发现顶层丝印层跟其他所有层都有一定位置的偏移,这仅仅是将视图设置为center的情况下才有,如果是offset或者居左居右都不会有这情况.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下,谢谢!

楼主:
解决方法找到了,可是问题的根源还需要确定是否是因为从其他板子里导出来的.CAM文件有问题还是原来那个板子的原点不在板边的问题

楼主:
尝试过更改原来的CAM文件和源文件的原点,导进新文件后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出现,so,只好重新做cam 文件的设置,或不设置为居中的

网友A(2013-08-11):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厂商还是把板子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厂商还是把板子做出来了

虽然是可以做,但是问题的实质没有找到,有点不心甘哪

网友B:
沒聽懂呢

网友C(2019-11-08):
请问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在预览时就发现了丝印层偏移严重,供应商做出来也是偏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