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进入PSoC的头文件查看它里面的函数,怎么做?

楼主(2013-07-05):
我想进入PSoC的头文件查看它里面的函数,应该怎么做?比如进入#include <device.h>查看其中的函数,就像进入51单片机的头文件一样。

网友A:
你想查看哪个函数直接在 CREATOR 里面按CTRL+F 就可以查找所有文件

网友B:
这一点CY做的的确有待改进,查找函数和头文件等太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一点CY做的的确有待改进,查找函数和头文件等太麻烦。

这个可能CY程序上下级关系比较复杂吧

网友D(2013-08-14):
希望PSoC Creator早日实现类似于Keil中 Go to the definition of……这些功能~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