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帮忙提供RDA1847射频芯片的相关资料

楼主(2013-07-05):
谁能帮忙提供锐迪科RDA1847射频芯片的相关资料,有酬谢,请联系arm_long@163.com

网友A:
没有听过,,,帮顶一下下

网友B(2014-05-01):
是不是一些PDF资料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些PDF资料表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可以给你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给你试试看

RDA1847
资料下载:点击进入下载
1,概述
该RDA1847是针对一个高度集成的单芯片收发器两种先进的数字
调制和传统的FM调制WalkieTalkie应用。
对于数字调制WT应用,如DMR和DPMR的RDA1847完成射频和基带信号之间的下变频和上变频。有模拟和用于IQ基带信号的数字接口。一个外部数字信号处理器需要完成解调/调制。
对于传统的野生应用,RDA1847完全实现了翻译从RF载波在接收路径和从语音到语音在TX路径RF载波,只需要一个微控制器。
该收发器集成了CMOS工艺中的5x5mm的封装尺寸。凭借
其高集成度,它需要最少的外部元件,并消除了复杂
的PCB上的敏感RF电路的设计。

1.1特性
   升 CMOS单芯片全集成收发器升模拟IQ基带接口升 McBSP的数字IQ基带接口升支持全球频段      134MHz的〜174兆赫      〜400MHz的500MHz的升 12.5KHz的,25KHz的渠道升支持多种XTAL时钟      12.8/25.6Mhz      13 / 26MHz的升数位自动频率控制(AFC)升数字自动增益控制(AGC)升可选择的预加重/去加重升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RSSI)升 VOX和SQ 升 DTMF和可编程带双音升可编程带单音发射升建造的CTCSS / CDCSS发电机和判断      的CTCSS使用120 /二百四十零分之一百八十度相移      23/24位可编程的DCS码升自动RX / TX /休眠状态切换升 8个GPIO 升 3-wire/4-wire / I2C串行控制总线接口升的芯片。8 dBm的功率放大器升模拟和数字音量控制升直接支持32Ω电阻负载升与集成LDO 3.3 V至4.8 V电源电压升 5X5毫米32引脚QFN封装

网友C(2015-04-21):
引用 网友B:
RDA1847
资料下载:点击进入下载
1,概述

好的很啊!我需要,请发我邮箱,zhou101025184@163.com 谢谢!

网友D(2015-11-27):
引用 网友B:
RDA1847
资料下载:点击进入下载
1,概述

好的很啊!我需要,请发我邮箱,908697393@qq.com 3QQ! 谢谢!

网友E(2016-06-08):
1847没用过,但是了解一些,1846用了很多,量产过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