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嵌入式系统烧录程序必须要用到串口吗?

楼主(2013-07-05):
ARM-LINUX嵌入式系统烧录程序必须要用到串口吗?

网友A:
不是,用JTAG也行

楼主:
那不用串口如何看打印信息,启动信息,以及设置IP等

网友B:
串口是很有用的工具,没有串口,嵌入式开发就不好玩了

网友C:
:lol找个可以支持半主机调试的,方便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用串口如何看打印信息,启动信息,以及设置IP等

用液晶屏

网友D:
可以用telnet,也挺方便的。

网友E:
linux还是建议使用debug口
wince倒是可以用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