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全速运行后,然后暂停,CCS就卡一会才有反应

楼主(2013-07-05):
CCS全速运行后,然后暂停,CCS就卡一会才有反应,之后只有断开再重新连接仿真器才能正常运行,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仿真器是不是低速的  不需要重新连接啊  你可以软件Restart一下就可以啦

楼主:
crl+R吗?试过了 还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l+R吗?试过了 还那样

那就是仿真器稳定性不好了

楼主:
估计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就是了

仿真器经常会出问题  我们当初总是连不上  最后一位系统的问题  重新装了系统   还是经常性连接不上
后来发现是仿真器性能不好   有的厂家仿真器贵了些  但是稳定性很好

楼主:
好的仿真器比较贵

网友B:
我的建议是要挑选好的仿真器,更要挑选好的技术支持。

楼主:
意识到了

网友A:
国内稳定的仿真器实在是太贵了  受不了啦

网友C:
应该是仿真器烧录的固件跟IDE软件兼容性不好,建议换个低版本的试试,开发中经常遇见这样的事情,没办法,谁叫我们这戏屌丝穷呢。

楼主也可以尝试一下IAR EW430,我感觉这个IDE也挺不错的。

网友D:
电脑配置的原因

网友E:
跟着题目进来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看看大家的讨论。受教了

网友F:
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