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有16个外部中断/事件线,但是为什么中断向量表中只有5个外部中断?

楼主(2013-07-05):
各位高手:
   我初学STM32有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一下。

   STM32有16个外部中断/事件线,每条中断线上连接PAx - PGx 的IO口。但是为什么中断向量表中只有5个外部中断(EXTI0-EXTI4)?如果在EXTI_IMR寄存器中使能其它外部中断,那MCU是如何响应的?该如何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
它的中断配置是PA0、PB0、PC0......连到EXTI0,PA1、PB1等连到EXTI1,以此类推。同一时刻EXTx只能响应同一组内一个IO口的事件 可以分时复用

网友B:
仔细钻研钻研技术手册    应该是有解决方法的   楼主    顶一个

网友:
你看库函数哦!那里面除了你说的还有 EXTI15_10_IRQn,EXTI9_5_IRQn,5到9线是一个中断入口,10到15线有事一个中断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