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MCB仿真求助

楼主(2013-07-05):
最近在用xc6slx45开发DDR2,使用MCB硬核,外部晶振25M,DDR2工作在500m速率上,16bit宽。mig的设置都按照ug388来,区别就在于仅仅使用了P2、p3端口。然后建立工程,创建一个顶层文件调用IP核,UCF文件也是它自己生成的,编译顺利通过。
使用modelsim功能仿真,很完美,但是时序仿真的时候,出现问题:DQS和UDQS信号在第一个周期没有高电平,导致前两个数据写不进去,效果下图。
现在试过多种方法,DDR2速率从最开始的400到现在的500,都是同样的问题。而且现在P2 P3端口都处于悬空状态,截图时刻系统还在校准,写入的数据都是FFFF和0000,读写数据和这个状态一样。
求助各位大神解读,网上还没发现跟我这个状态一样的。

网友A:
这个是modelsi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odelsim么

呵呵,抱歉哈,当时怕仿真器库的问题,专门换了isim再跑一遍,顺手截得图,现象还是一样的。
补上modelsim的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抱歉哈,当时怕仿真器库的问题,专门换了isim再跑一遍,顺手截得图,现象还是一样的。
补上modelsi ...

这几天一直在网上查询,没见有人表示遇到过这种问题,难道是我对MCB哪里设置的不对造成的么。按照我的理解,DQS信号是硬核产生的,我根本就不需要对他进行操作,可结果就是这里不对了。另外ise14.3和ise12.4两个版本现象也是一样。

网友A:
看你仿真有那么多蓝线,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仿真有那么多蓝线,是不是有问题啊

里面的部分信号,因为testbench 定义了wire但是没有使用,所以是蓝色未知。但是跟DDR2相关的信号,因为没有读写时,他是三态的,所以也是蓝色。DQS是差分的,所以三态时是白色虚线

网友A:
看情况是总线的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是总线的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总线设置问题?请详解啊。我是看MCB自己的功能仿真才了解他的操作的,他的设置也都是看网上写的教程。

网友A:
仔细看下MCB的外部总线的配置说明,或者在网上找个代码试试,sp6的MCB在很多地方都用过了,不会出这么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3-09-30):
前几个月,拿到板子,把代码下载进去,DDR2操作一切ok,看来是他生成的仿真模型哪里出了错,这里谢谢大家的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