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不同part交换网络求帮组, 急

楼主(2013-07-05):
rt~
要做FPGA网络交换~
编辑了pin脚后无法导入,看了网上的一个帖子,说是FPGA原理图part的后缀改正后就OK,结果FPGA原理图part改正后又出现新的错误~
错误编号是err 32042
help文件也有问题部分打不开~以前一直好好的,调整pin脚分组后就无法搞定了~

好吧,我更新一下我要解决的问题~!!!
郁闷,一天了~
现在的情况是,假如我要PIN SWAP 的话,需要在orcad(这个我很不熟悉),编辑元件part的属性,元件分为几个part。如果我交换的网络是在同一个part的话,编组后,我更改part的属性name,
(因为这个软件会很奇怪的把part后面加"_1",第二次编辑就会加"_2"……),把“_x”去掉的话,我就能够导出网表,也能交换~
现在麻烦的问题是,如果在不同的part管脚要交换,编组后,你要是去掉属性name中“_x”的话,他会给你报错~!你就更改不了了,然后导出网表就会出现报错,错误的大概意思是这个元件属性不对

软件提示有相同名字的pkg了~难道orcad设置交换管脚的时候,在元件原理图的时候就要确定?但是现在问题是不改原理图库,还有其它的方法可以解决么?

楼主:
自己顶一顶~跪求大神

楼主:
这个是cadence官网的回答~
Check the session log for actual details of the failure.... The session log is either docked at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or on a tab. If you have closed it go to Window - and Click on Session log and leave it open. It's great for information puroposes. Get the details from the session log after you try and create a netlist and post them her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error/message.
可是显示窗口只有warning没有err提示~然后就提示不能创建网表~晕了啊~
:L

楼主:
http://www.openhw.org/asus119/blog/13-04/293360_c7f19.html
这个是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方法~
结果又有第二个问题了

网友A:
源文件发来看看?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文件发来看看?帮改

上网机和工作机完全隔离~
源文件不能弄出来~:L

楼主:
就是想用cadence在pcb中进行管脚交换~
按照网络上的方法去改,结果无法生成网表~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功能么?还是没有**好?

楼主:
好吧,我更新一下我要解决的问题~!!!
郁闷,一天了~
现在的情况是,假如我要PIN SWAP 的话,需要在orcad(这个我很不熟悉),编辑元件part的属性,元件分为几个part。如果我交换的网络是在同一个part的话,编组后,我更改part的属性name,
(因为这个软件会很奇怪的把part后面加"_1",第二次编辑就会加"_2"……),把“_x”去掉的话,我就能够导出网表,也能交换~
现在麻烦的问题是,如果在不同的part管脚要交换,编组后,你要是去掉属性name中“_x”的话,他会给你报错~!你就更改不了了,然后导出网表就会出现报错,错误的大概意思是这个元件属性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文件发来看看?帮改

好吧,我更新一下我要解决的问题~!!!
郁闷,一天了~
现在的情况是,假如我要PIN SWAP 的话,需要在orcad(这个我很不熟悉),编辑元件part的属性,元件分为几个part。如果我交换的网络是在同一个part的话,编组后,我更改part的属性name,
(因为这个软件会很奇怪的把part后面加"_1",第二次编辑就会加"_2"……),把“_x”去掉的话,我就能够导出网表,也能交换~
现在麻烦的问题是,如果在不同的part管脚要交换,编组后,你要是去掉属性name中“_x”的话,他会给你报错~!你就更改不了了,然后导出网表就会出现报错,错误的大概意思是这个元件属性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