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ADS1210输入端的电路分析

楼主(2013-07-05):
请问如果输入3V的电压,怎么分析AINP与AINN之间的电压呢,VBIAS是3.3V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按照技术手册来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顶一个   需要好好学一学

楼主:
我已经知道了,Vout=(4.75/3+1)Vin

网友B:
还是仔细看技术手册   才能解决问题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