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如何同时让不同引脚输出不同的方波信号

楼主(2013-07-05):
PIC单片机如何同时让不同引脚输出不同的方波信号

网友A:
如果输出的频率不是非常高的话,可以使用定时中断,每隔一定时间控制IO口翻转一次即可。

网友B:
如果有中断优先级的话用定时器中断,如果没有就用PWM,我用的16的就是用PWM,没办法,只有一个中断,一个高频,一个低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的频率不是非常高的话,可以使用定时中断,每隔一定时间控制IO口翻转一次即可。

...

谢谢,想明白了

网友C:
做一个基准定时器,N个变量自动加1。
if(a==1)
{a=0,P0^0=!P0^0;}
if(b==2)
{b=0,P0^1=!P0^1;}
if(c==3)
{c=0,P0^2=!P0^2;}

网友D:
赞成5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