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开关电源动态负载

楼主:
       电源生产厂家的技术手册很少能看到动态负载的特性说明,但是做过电源设计的朋友都知道,动态负载是开关电源很重要的一个特性,是保证电源在系统中稳定工作的因素之一。
            下图给出了示波器测试电源动态负载特性的波形图:

      动态负载的波形图是怎么看的呢?
      顾名思义,动态负载就是指电源供给的负载系统在工作的过程中,负载是变化的,图中给出的负载变化是:3A的电流变化为2A的电流再变化为3A的电流,跳变时间10US,以此循环。
      图中的波峰和波谷就是电源中常说的过冲电压和欠冲电压。从波峰或波谷恢复到平直线的时间为恢复时间,考察动态负载特性的好坏就是由这3个指标组成,过冲电压、欠冲电压及恢复时间小,说明电源稳定性好,响应时间快。

网友A(2013-07-05):
学习学习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   有时间   需要好好看看   顶一个

网友B:
还是得看输出阻抗的吧

网友B:
这种电源的阻抗选择是什么样的?

网友C:
电源的输出阻抗与电源的响应速度也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的阻抗选择是什么样的?

这种动态负载的模拟,应该已经是把阻抗的特性等效为电流大小和变化的时间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动态负载的模拟,应该已经是把阻抗的特性等效为电流大小和变化的时间了吧 ...

谢谢回答。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E:
学习了,谢谢金升阳的FAE,电源不是还有其他的重要参数吗?像是纹波电压什么的,不是专业做电源的,急需一场扫盲时的讲解啊

网友F:
示波器的性能就比较好的。

网友F:
俺们这里的示波器看着就不顺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