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在电脑不进行操作的情况下通过USB得到电脑的IP地址来显示

楼主(2013-07-05):
不需要在电脑装任何驱动和软件,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在任何一台电脑使用直接得到IP地址显示。
希望大家能提供下思路参考。

网友A(2013-12-18):
没有软件的话,不可能

网友B:
楼主死了这条心吧!况且IP地址还分内网和外网.
驱动程序或者APP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C:
可以这样:你的USB设备是一个复合设备.一个是U盘,一个是HID设备.放一个程序在U盘里面,一插入就自动运行.通过HID通道把IP地址读出来显示.当然这个要你的PC运行U盘软件自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