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集成度和时钟频率有关系吗

楼主(2013-07-05):
在一片**里看到晶体管数目增加会有附加好处,就是提高了时钟频率。
这里不是很理解其中的原因。

网友A:
你的概念搞错了吧 时钟频率和晶体管数量没有关系的。。。
CPU处理速度和硅片内部电子移动速度有关  电子移动速度越快,相应的时钟频率越高
而晶体管数量取决于整个设计的需要,实现功能的需求

你所谓的晶体管数量只是一个数字问题。。。给我一个足够打的空间,几千亿门的电路都能够设计出来  CPUorGPU先进程度不是用晶体管数量来标志的,而是集成度(单位面积的晶体管数量),集成度越好,当然技术月先进

至于性能,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CPU和GPU所满足的需求都不一样(你把警车和消防车比。。。有可比性么。。。)

另外,频率概念和晶体管数量也没有关系。。。。你不要搞起来讲好不好。。。

网友B:
楼主的描述缺少的前提,自然理解就会产生偏差。
所谓晶体管数的增加对提高频率有好处的说法有个重要的前提:单位面积。对集成电路而言,单位面积上的晶体管数目增加意味着电路的线宽更窄、工艺制程更先进,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结果是使芯片的工作电压可能更低、单个晶体管的功耗可能也会更低,这样芯片在更高频率下工作产生的热量也更低,故而有利于提高工作频率。不过,这仅对CMOS数字电路有效,频率升高也仅仅是在同一电路范畴内的比较结果,真正工作频率更高的电路靠的并不是这些,比如微波集成电路的工作频率就远远高于数字电路,二者的制造工艺甚至晶体管的结构及工作状态都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