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电源设计】LS05-15B03S/12S是内置开关芯片,外接整流电路?

楼主:
上图是数据手册的截图,从这个图上来看,电源模块输出的电压不能直接使用。
电源模块只完成了AC到DC的一部分电路,外接补充模块右边的电路以后才是完整的AC/DC变换电源,续流电路也是外接。

楼主(2013-07-05):
上图是手册中的描述,该模块具有短路保护功能,所以,想测试看看效果。
将pin12/pin14短路,上电保持一段时间,断开。再将120ohm@1/2w电阻接上。
还好,有3.3v电压

楼主:
C1这个电容还真不好找,手头上没有这个电容,找了个开关电源,拆了,用在这上边了。

先测试LS05-15B03S   主要测量设备 FLUKE 17B

在加外接电路之前空载测量pin12/p14两脚间的电压就已经是3.326v。
外接120ohm@1/2w纯电阻负载,测量pin12/p14两脚间的电压仍然是3.314v。3.3v/120ohm=0.0275A

上图,并接10个120ohm@1/2w纯电阻负载,测量pin12/p14两脚间的电压是2.595v。10*3.3v/120ohm=0.275A

电压跌的比较厉害,看来要正常使用该模块是要补充外接电路。

网友A:
你好,AC转DC的开关电源由于体积问题,在产品内部是没有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如果你是AC输入的话就需要在输入端外接整流滤波电容,输出端也需要加电容C2才能正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AC转DC的开关电源由于体积问题,在产品内部是没有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如果你是AC输入的话就需要在输 ...

不光AC/DC吧,这个模块若是用做DC/DC也要加滤波储能和续流元件。
既然AC/DC没有那部分电路,DC/DC肯定也没有了

楼主:
接上滤波,储能,续流元件后的电路如上图。
空载测量电压为3.326V
接上10个120ohm@1/2w电阻后如下图。测量电压为3.317V。这应该就是正常的工作电压了。

好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个电源接入我的电路板了。

楼主:
上图,是将电源接入我的电路板。测量电压是3.319v。
接上网络,ping了一下,连接成功了。

对LS05-15B03S测试告一段落吧。我这个板子还没有完成,测试了一下以太网。大家都知道以太网功耗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拿它来测试了。
总结一下吧。整个测试过程很顺利,因为该模块把大部分ACDC或DCDC的工作都做在里边了,只需添加少许外围元件即可直接使用。因为手头没有大功率负载。无法测试其额定功率以及稳定性等等。但是对于手头上的项目来说1A额定输出电流足够足够的。
以前也用过金升阳的电源模块,但是没有上量。在今后项目开发中会适当推荐该模块以及金升阳这个品牌。同时建议金升阳升级一下包装。表里如一岂不更好。

网友B:
红薯 很厉害的。

网友C:
芯片很给力   不错   收藏一个   谢谢了   楼主

网友D:
叔你好了

网友E:
楼主,给你顶贴了,记得把上次欠我的1快2毛钱还我

网友F:
瓜哥,咋这样呢…………:;P

楼主:
引用 网友F:
瓜哥,咋这样呢…………:

咋样了?: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薯 很厉害的。

这有啥厉害的,金升阳做了95%了。
这个电源模块简单易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咋样了?

我的金升阳的芯片怎么不能用呢??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金升阳的芯片怎么不能用呢??没有输出

不可能啊。你的是哪个型号?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啊。你的是哪个型号?仔细看看手册

URB-YMD2405,你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URB-YMD2405,你帮我看看…………

领导能把手册上传一份不?我不知道什么模块,找手册很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URB-YMD2405,你帮我看看…………

领导,我看过URB-YMD2405的资料了,请介绍一下你的测试情况啊,输入,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领导,我看过URB-YMD2405的资料了,请介绍一下你的测试情况啊,输入,输出。。。 ...

我开始就接了Vin-GND和Vout-0V这四个引脚,没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开始就接了Vin-GND和Vout-0V这四个引脚,没用输出。

URB2405YMD-20W   是这个模块哈。输入电压范围必须在9-36V之间,不能超出范围。

网友F:
引用 楼主:
URB2405YMD-20W   是这个模块哈。输入电压范围必须在9-36V之间,不能超出范围。 ...

我输入接12V-30V都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输入接12V-30V都没有输出…………

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电路?
在输入端要接两个功率电感LDM1/2,1个电解电容,3个无极性电容,一个TVS,一个MOV等8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输入接12V-30V都没有输出…………

你把输入的12v用条线并接到ctrl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输入接12V-30V都没有输出…………

看手册,这个模块有输出最小200mA电流的要求。是不是空载或轻载不行啊。加个大一些的负载,超过200mA的负载

网友F:
在瓜哥的耐心直到下,我的片子终于看到了一次输出,谢谢瓜哥。可不知怎么就输出一次又没有:dizz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瓜哥的耐心直到下,我的片子终于看到了一次输出,谢谢瓜哥。可不知怎么就输出一次又没有了?? ...

别用那种插件的实验板了,根本不能保证有效连接。还是动动烙铁,焊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用那种插件的实验板了,根本不能保证有效连接。还是动动烙铁,焊一下吧
...

嗯, 谢谢瓜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有啥厉害的,金升阳做了95%了。
这个电源模块简单易用。

谦虚的。

楼主:
最后一天了,自己顶一个贴吧

网友G:
瓜叔的贴,必须顶

网友H:
看来金升阳的支持也不怎么样

网友I:
应该是个好玩意   谢谢了  楼主

网友J:
从技术文档的图来看应该是需要外接的,而且好多开关电源芯片也是需要外接少量简单的电路

网友J:
不过地瓜兄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顶!

网友K:
产品可以空载测试的,建议您和我们的FAE联系一下,看看具体问题。

网友L:
续流电路,没看明白? 二极管的位置不对吧?

也不是二极管啦,是TVS管,保护用的吧。

楼主(2013-08-08):
引用 网友L:
续流电路,没看明白? 二极管的位置不对吧?

也不是二极管啦,是TVS管,保护用的吧。 ...

是TVS二极管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TVS二极管

右边的电路应该是π型滤波和端口浪涌防护电路,不是续流电路,我认为去掉应该也可以正常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