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2013-07-05):
                        if((P3_0==0)&&(P3_1!=0))
                        {
                                if(rece_count==0)
                                {
                                        TR0=1;
                                        data1=dbuffer;
                                        time=0;
                                        if((data0<=(data1+2))&&(data0>=(data1-2)))
                                        {
                                                countint=data0;
                                                rece=1;
                                        }
                                        if((data0>(data1+2))||(data0<(data1-2)))
                                        {
                                                data0=data1;
                                                rece=0;
                                        }
                                        dbuffer=0;
                                        rece_count=1;
                                }
                        }

上面的程序程序中,
if((data0<=(data1+2))&&(data0>=(data1-2)))

if((data0>(data1+2))||(data0<(data1-2)))

这俩句是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A:
一个在窗口内,一个在窗口外,也叫范围....

网友B:
比如 data1 = 5.
if((data0<=(data1+2))&&(data0>=(data1-2)))   // data0 在[3,7]这个区间
if((data0>(data1+2))||(data0<(data1-2)))     // data0 不在上面的区间里,其实用 else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在窗口内,一个在窗口外,也叫范围....

谢谢,有一点明白了。。。联看全部程序先,不懂再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 data1 = 5.
if((data0=(data1-2)))   // data0 在[3,7]这个区间
if((data0>(data1+2))||(data0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在窗口内,一个在窗口外,也叫范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