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源设计]金升阳电源模块带负载能力简单测试

楼主(2013-07-05):
         首先,感谢金升阳提供电源样片,感谢21IC提供交流的平台。
         以下是我的简单测试,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在选样片时有点失误,我们的项目中需要的是±12V±15V,结果选片时,选了+12V+15V的,所以只能做个简单的测试,希望能够给需要的人提供一点参考。

测试目的:
         测试F0515S1WR2,在不同负载下输出的电流与电压变化曲线。
原理图如下:

         因测试条件有限,没有加滤波电容。
测试工具:
         1.金升阳电源芯片F0515S1WR2
1. 5V直流电源。
         2.5.1K WXD221多圈电位器
         3.可同时测试电流和电压测试仪。
         4.各种连接线。

实物连接图:

测试过程:
         1.按原理图进行接线。
         2.加电,开始测试。
3. 调节电位器(5.1K),使阻值由大变小,再由小变大,观察电压与电流的变化。手册上F0515S-1WR2的最大输出电流为67mA,最小输出电流是7mA。

4. 查看变化曲线。

测试结果:
         以下为电流随阻值变化的曲线图。

以下为电压随阻值变化的曲线图。

网友A:
你好,输出电流的大小跟你的负载电阻有直接关系,F0515-1W产品输出满载电流为67mA,即负载电阻最小不能低于220欧姆

网友B:
不错的资料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输出电流的大小跟你的负载电阻有直接关系,F0515-1W产品输出满载电流为67mA,即负载电阻最小不能低于 ...

输出电流是有关系,只是输出电压呢?波动较大?内阻或输出阻抗较大吗?

网友D:
小功率的电源模块   应该问题不大    带载能力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流是有关系,只是输出电压呢?波动较大?内阻或输出阻抗较大吗? ...

我这里是这样理解的,该产品是一个非稳压的产品,有两个因数决定了输出电压的值,一是输入电压的变化,二是输出带负载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