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的boot_serial,为什么被破坏了?

楼主(2013-07-05):
lm3s的boot_serial,为什么被破坏了?最近在使用TI自带的boot_serial,发现在烧写APP代码的时候,如果烧写过程中出现中断(串口断开、掉电等)现象,再次上电后烧写程序APP,就发现连接不上了
这是为什么了。
难道是BOOT被破坏了!?

大伙有没遇到这类问题。

当然正常的时候,利用BOOT烧写APP都是没有问题的,从APP跳到BOOT烧写都正常。

网友A:
很有可能是JTAG的GPIO被锁死了,网上有解锁的方法,你试一下

网友B:
是烧写过程中出现问题了么?

网友B:
使用jtag 重新烧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JTAG的GPIO被锁死了,网上有解锁的方法,你试一下

不是锁的问题!
BOOT用DEMO,APP也用DEMO,然后用LM FLASH也是一样的、

你可能没看明白我问的问题。

我是说烧写过程中出现中断或掉电现象,会导致再次烧写APP。连接不上的问题,即PING都通不过。03 20 20 之后就没回复。

网友C:
建议楼主多试几次的吧,楼上说的也非常好的,我借鉴了

网友A:
很可能烧写时,boot_serial没烧写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