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如何屏蔽中断但不影响pending置位?即不丢中断

楼主:
查找了F1和F4的参考手册..发现如下结果:
F1中断特性: disable中断屏蔽寄存器并不影响上升沿到来pending置位.

F4中断特性:disable中断屏蔽寄存器,则上升沿到来pending不会置位.

求教大家回复~先行谢过.~
我的需求应用在WIFI模块的收包中,过程如下:
中断触发->进中断处理函数->关中断->通知收包线程,收包;直到所有的包收完->开中断..    (F4在disable中断屏蔽寄存器时,pending无法置位,会丢中断, 是否有其他的办法满足我的需求呢)

网友A(2013-07-05):
我觉得STM32F4的中断屏蔽、中断挂号应该跟 STM32F1一样,否则岂不是倒退?

网友B:
本来没有电平中断已经很难受了,如此一来,更是加大了丢中断的可能。

即IO状态已经改变,而MCU刚好错过,于是就再也进不了中断了,只能轮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STM32F4的中断屏蔽、中断挂号应该跟 STM32F1一样,否则岂不是倒退?

同意!
如果按F4的硬件设计,为了不丢中断那只能一直开着中断..
是否有其他的硬件特性预留来达到和F1的效果?

网友C:
应该是中断标志位出了问题   个人的感觉    楼主

网友C:
顺便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嗯谢谢!!
但是从这个图来看,的确就是disable掉 interrupt mask register相应的中断线,然后对应的中断挂起位就不会置位了..从我实践来看,也的确是这种现象.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顶一个

没有,只是通过其他的办法暂时"绕"过去了.
方法如下:
在开中断后,再次检查WI-FI模块端的中断状态寄存器,如果有置位,则继续读包处理,否则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