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P烧写程序出错

楼主(2013-07-05):
>  Loading file C:\LED001.s19 in PROGRAM MEMORY area  ...
Error : FILE : line 1: Not in Motorola S19 format!
Error : < File loading failed.

网友A:
错误提示很清楚:文件C:\LED001.s19  Not in Motorola S19 form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很清楚:文件C:\LED001.s19  Not in Motorola S19 format

可是可以用STVD调试和下载程序?格式不对?怎么修改呢,不太明白……

网友A:
STVD调试和下载程序 不是用.s19而是用 .el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VD调试和下载程序 不是用.s19而是用 .elf文件

麻烦指导哈S.19怎么修改呢,这个不是自动生成的么?谢谢,是不是要修改这个里面的配置

本来以为是.s19格式不对的话,生成HEX烧写的,但是添加后报错 The command: "chex –fi -o Debug\key-led1.hex Debug\key-led1.sm8"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key-led1.elf - 1 error(s), 0 warning(s),编译不成功……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很不错的资料   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指导哈S.19怎么修改呢,这个不是自动生成的么?谢谢,是不是要修改这个里面的配置

本来以为是.s19格 ...

图中的设置看上去是对的,我用的设置是:
chex -o $(OutputPath)$(TargetSName).s19 $(OutputPath)$(TargetSName).s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设置看上去是对的,我用的设置是:
chex -o $(OutputPath)$(TargetSName).s19 $(OutputPath)$(Targ ...

我跟你的配置时一模一样的,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我现在怀疑是我的cosmic编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