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74hc595

楼主(2013-07-05):
三个74HC595联级,第一第二个分别驱动两个数码管,第三个驱动8个LED做流水灯,这程序怎么写,希望各位给个思路或例子。感谢~

网友A:
595级联,MCU使用spi控制

楼主:
不是用spi哦

网友B:
这个很简单, 数据送三次就是啦. SPI总线是在 CLK上升沿 SDA数据就自动发送出去了

网友C:
用3个字节的数组装对应3个595的数据,固定一个时间把数组的数据送到595去,然后通过改变数组的内容来改变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