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如何实现即可字节寻址,有可位寻址

楼主(2013-07-05):
本人刚接触PIC单片机,用C语音如何实现C51类似的功能。即让一个字节既可以字节寻址,又可以位寻址。
uchar   bdata       data=0;
sbit      标志寄存器0=data^0;

网友A:
1.用位操作实现,& | ^这些。
2.用C语言的位段实现,谭浩强的C语言书上有讲。
3.PIC16本身汇编不支持单个位的存取和运算操作,建议楼主使用第1种方法,位段会增加目标程序的尺寸和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