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封装的UTC317输出电流一样大吗

楼主(2013-07-05):
有个设备,用电增加了,原来用252的317现在想用电流输出大点的,263的是不是大些呢

网友A:
不同封装的芯片,电流一般不一样。具体情况看手册

网友B:
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除了电流输出能力还要注意耗散功率,有些型号电流值相同,但耗散功率不同,二者的代换就有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