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的输出端加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3-07-05):
各位,如上图,运放的输出端加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应该是防止输出低于 0

网友B:
请阅6月21日《运放的反相端与输出端接个二极管》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阅6月21日《运放的反相端与输出端接个二极管》帖。

:lol是俺的帖子

网友B:
我要他去看的就是您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俺的帖子

你的意思是输出只有正半周输出?
可是我仿真后,负半周也有输出,全波跟随。
我的理解是加二极管是为了保护运放,防止当运放sink电流(当信号是负半周时候,电流从地流向运放),这样保护了运放。
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啊?
如果按照你的帖子上写的,最后输出端out只有正半周输出,这个应用在哪个场合有应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阅6月21日《运放的反相端与输出端接个二极管》帖。

请问有链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链接不?

直接搜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