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L0601的供电电压能为12V或者3.3V吗?

楼主(2013-07-05):
用TLP521用惯了,现在用了个HCPL0601
但是HCPL0601有供电电压VCC
然后datasheet上面,他的VCC的范围是4.5V-5V
12V估计肯定是不能用了
现在只想知道能不能用3.3V供电呢?
单纯的从他的结构上来看
3.3V貌似应该是可以的
只是不知道可靠性能有多高
拜托用过这个光耦的高手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换型号啊
HCPL 3180 10-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型号啊
HCPL 3180 10-20V

封装不对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型号啊
HCPL 3180 10-20V

HCPL0600是小间距1.27封装的
您推荐的那个是2.54封装的。

网友B(2013-10-14):
这个问题有结论吗?
我也想知道HCPL0600能否用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结论吗?
我也想知道HCPL0600能否用3.3V供电>

不能,但是你可以用3.3V供电,注意电流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但是你可以用3.3V供电,注意电流就行。

这位大侠说"不能", 是指不能用12V供电,但是可以用3.3V供电吗?
我们这边有个产品用3.3V供电,电路工作正常,只是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侠说"不能", 是指不能用12V供电,但是可以用3.3V供电吗?
我们这边有个产品用3.3V供电,电路工作正常, ...

3.3V供电,你只要保证电流就行。
可靠性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