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怎样产生spwm波

楼主(2013-07-05):
stm32f103ze的pwm寄存器怎么配置啊,怎么产生spwm波,请教大家

网友A:
对住技术手册    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楼主:
谢谢啦,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你好!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楼主:
有很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我现在你解决的方案是用定时器和DMA来做的,还可以有其他很多方法我还没有去试,如果有其他方法成功了的期待分享,不多说了,直接上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TIM1_CCR3_Address    0x40012C3C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int16_t SRC_Buffer[3] = {500, 500, 500};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 TIM1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72M/x=frq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2;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27;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1 Update DMA Request enable */
  TIM_DMACmd(TIM1, TIM_DMA_Update, 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while (1)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TIM1,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DM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onfiguration: Channel 3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B Configuration: Channel 3N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5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1_CCR3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RC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5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上面的数组SRC_Buffer[3] = {100, 200, 500};
是作为SPWM波的产生数组,需要自己去取码表,还有就是用一些软件取出来的码表可能有负值,所以需要将这样的码表整体抬升成正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很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我现在你解决的方案是用定时器和DMA来做的,还可以有其他很多方法我还没有去试, ...

关键的问题来了,就是这数组怎么取出来的这是关键的,lz说说你怎么取得数组

楼主:
本来想在上面说明一下,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很简单,有一个SPWM码表产生的软件,网上应该能找到,只是取出来的数应该有负数,所以需要抬升,至于抬升的办法就看自己了。可以用EXCEL来做,也可以自己写一个简单的c程序。上面的SPWM码表的产生其实也可以自己写一个简单的C程序来完成,这就需要自己想一点算法了。

楼主:
我就好人做到底把SPWM波码表的产生软件和我自己写的一个码表的抬升程序都上传了吧。抬升程序解压之后在码表抬升软件文件夹下的debug文件夹下,直接运行daydayup。exe就可以了,第一次提醒输入抬升的码表的码值个数,然后提醒输入码表(可以直接粘贴上去),然后会提醒输入要抬升多少,最后会以一定的格式输出,自己再复制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PWM波产生过,SPWM改天试试,应该差不多的。

楼主:
只是产生PWM波其实不需要DMA模块完全可以的,DMA主要是我用来产生SPWM波的。你可以试一下,上个码表就行了

网友C(2013-09-05):
你这个不能调频啊,只能固定输出

网友A:
好东西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这玩意   有时间   琢磨琢磨

网友(2014-05-16):
引用 楼主:
有很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我现在你解决的方案是用定时器和DMA来做的,还可以有其他很多方法我还没有去试, ...

详细程序能发份我不?1074047951@qq.com谢谢了